气缸驱动的设备,停止60分钟后再次驱动就会猛蹿

楼主(2021-10-01):
气缸驱动的设备,停止60分钟后再次驱动就会猛蹿......

反正只要气缸动作停止超过30分钟以上就会很明显,停止动作超60分钟,第一次动作就是猛蹿一下然后恢复正常动作运行速度,这种动作看着实在渗人......

气阀是3位5通中间封闭双线圈驱动,实在有点无语,要机械改用2位5通双线圈,机械认为改元器件就是设计失败管理会对设计人员罚款......

网友A:
现有硬件条件下的正常现象   想缓解,气缸停止不动超过一段时间后,两端同时通气几秒,减小两端的压力差。或者两端加SSC阀(SMC有)。如果气缸不需要停留在中间位置,3位5通电磁阀换成2位5通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硬件条件下的正常现象   想缓解,气缸停止不动超过一段时间后,两端同时通气几秒,减小两端的压力差。或者两端加SSC阀(SMC有)。如果气缸不需要停留在中间位置,3位5通电磁阀换成2位5通的也可以...



现有硬件,想两端同时通气你自己说可能吗?换阀,那个就是硬件选型错误,机械工程师就有设计责任了,就是机械工程师为了脱责才不换硬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