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b系列触摸屏怎么设置校准按钮

楼主(2021-10-02):
长按触摸屏右上角可以调出设置页面,可是要用一个功能按钮直接调出设置页面要怎么做到呢

网友A:
目前不行,后续版本会开放

网友B:
可以在图元库中功能元件拉出一个功能元件绑定景入系统后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