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700中的开关电源和交换机能用其他品牌替代么

楼主(2021-10-03):
各位,请问浙大中控DCS700中的开关电源和交换机能用其他品牌替代么?

现在项目预算超标了,成本太高,浙大中控一个交换机+光模块要5500,百兆的;现在需要4个,就要两万多;

一个20A开关电源也要4000左右;需要8个......

请问可以替换掉么?比如开关电源用西门子SITOP电源,光电交换机用TP-LINK或者其他的。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怕的是浙大会不会设置了什么识别码,用别人家的就无法使用或者通讯;

尤其是光电交换机,需要买交换机,再配光纤模块,也不知道这个光线模块是单模单芯的还是单模两芯的,不敢乱换;附上交换机和光模块的图:

网友A:
笑死我了 西门子交换机比中控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死我了 西门子交换机比中控的贵



开关电源西门子的便宜多了,交换机西门子是贵一些,当时没有询西门子的价格;

笑归笑,主要是能不能换别的品牌?请问您知道么?

昨天问了浙大中控的技术,交换机没有明确的说能换,但是按他的答复,交换机应该是可以换的,质量好的工业级交换机就行;

但是他说开关电源是不能换的,因为开关电源下面有一个电源分配盒,他说换其他品牌的电源,分配盒会报警;

我有点纳闷,只是提供电源和分配电源,怎么会报警呢?

网友B:
只要是交换机没有配置都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交换机没有配置都可以替换。



交换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开关电源浙大技术说不能换,真的想不通哦;220变24V,难道这个24V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C:
交换机没啥设定用其他的没啥问题,电源按照你这说法应该是他们有做绑定吧。一个开关电源也没多少钱啊?您这项目超预算不可能差这几百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没啥设定用其他的没啥问题,电源按照你这说法应该是他们有做绑定吧。一个开关电源也没多少钱啊?您这项目超预算不可能差这几百块吧...



浙大的开关电源,10A的2500,20A的4000,关键需要大概10个开关电源;

网友D:
根据经验,开关电源和交换机换品牌完全没问题,开关电源负荷要满足要求,交换机选工业交换机,耐用,带光口的都不便宜,开关电源20A的也贵

网友E:
1、带光口的工业交换机价格都挺贵的。

2周前一个项目询价,MOX(台湾品牌,全球前5名工业交换机品牌,可以说是工业交换机老大)的三层全千兆网管22电2光IKS-G6824A-4GTXSFP-HVHV 加模块(当然这个是千兆的),价格 每台 3万多;西门子相关的工业交换机 价格也应该是这个价位。

2、现场的开关电源不要轻易更换。实际调试中,很多不稳定的现象 都是 由于电源的抗干扰性差造成的。

3、DCS基本都是冗余设计,可以跟对方再聊下;单纯的更换一个设备,价格不能省下太多钱。

建议:直接跟对方交流下,让对方帮忙出主意怎么可以减少一定的费用,再按着他们的建议来进行更换,自己没必要冒这个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带光口的工业交换机价格都挺贵的。2周前一个项目询价,MOX(台湾品牌,全球前5名工业交换机品牌,可以说是工业交换机老大)的三层全千兆网管22电2光IKS-G6824A-4GTXSFP-HVHV 加...



感谢您的回答。

浙大的电源贵,10A的,浙大中控2500,西门子STOP1500,浙大20A更贵,要4000了按浙大的配置,都是冗余的,总共10个电源,因为没有用过中控的,所以只能按现有的项目做参考,不敢轻易增减东西,主要是业主给的预算不高,成本高了没利润了。

保守起见,怕出问题,现在决定还是全都用中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经验,开关电源和交换机换品牌完全没问题,开关电源负荷要满足要求,交换机选工业交换机,耐用,带光口的都不便宜,开关电源20A的也贵...



您好,您以前做的是浙大中控DCS项目么?

交换机开始准备换TP-LINK,工业级的,不知道行不行,开关电源,主要是数量多,有10个,换成西门子Si-TOP,同样容量的,一个就能便宜500-700;

不知道 明纬 的电源,质量靠谱么,项目上也用过不少明纬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用在DC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带光口的工业交换机价格都挺贵的。2周前一个项目询价,MOX(台湾品牌,全球前5名工业交换机品牌,可以说是工业交换机老大)的三层全千兆网管22电2光IKS-G6824A-4GTXSFP-HVHV 加...



是的,都是冗余的。

网友F:
明纬的 和tp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纬的 和tp的就行



兄弟,您确定开关电源可以替换么? 浙大中控的技术说不能换,下面的电源分配盒,会报警的;

开关电源如果能换,我也准备把明纬换成西门子的了;

光电交换机,电气室环境比较差,不知道是否能扛得住;

网友G(2023-03-04):
计算好参数,都可以换~~~

网友H:
个人认为可以通换,电源只要功率够就没问题,不涉及绑定不绑定,如果真如所说换了会报警就查一下他的报警机制是什么是电压不够还是少个短接芯片,技术上没有壁垒;交换机也可以替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