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参数问题

楼主(2021-10-05):
 Record_In、Record_Out的输入数据类型为ANY

1、 OPN   DB [#dbin] 的Standard:84000140,为什么?

2、 L     B [AR1,P#0.0] 的Standard:0,为什么?

3、跟 L     B#16#E0(为什么以是E0)   的&操作有什么意义;

网友A:
第一个问题84000140的由来,配合ANY结构图看,16#84就是代表DB块,16#140=2#0000,0001,0100,0000;字节9前三位012,代表位,3~7和字节8的0~7和字节7前三位012,代表变量的起始地址,去掉字节9前三位012就是2#0000,0001,0100,0=10#40,就是DB80.dbX40里的那个40。standard是累加器1的值,因为 L D [AR2,P#6.0],处理结果就是84000140,之后没有处理累加器的程序,所以没刷新。

第二个问题, L D [AR1,P#4.0]是区的DB号,16#50=10#80,就是DB80。 L D [AR1,P#4.0] LAR1就是取偏移量放到AR1偏移量是0,AR2也是同理,如16#140=10#40,偏移量就是40,上面已经说过了。如 如 L  B [AR1,P#0.0]  []里就是P#0.0,L  B [AR2,P#0.0]  []里就是P#40.0,对应DB80.dbx40里的偏移量

第三个问题 我也没明白这段要干啥,意思就是把DB80.DB0的值和E0=1110求与,后面又和1=0001对比,结果永远为FALSE,那么JC跳转永远不会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84000140的由来,配合ANY结构图看,16#84就是代表DB块,16#140=2#0000,0001,0100,0000;字节9前三位012,代表位,3~7和字节8的0~7和字节7前三...



感谢你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时是不是忽略了这二条指令image.png(如果忽略掉这两条指令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两条指令所以累加器1的值为0,为什么为零?

第三个问题,于(AW)、或(OW)异或(XOW)这个指令一看就明白,但是这些指令用途是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指令的用途看程序就很费、望指教!

楼主:
这个是屏蔽image.png之后的监控值的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屏蔽之后的监控值的画面。

l ar1是把acc1加载到ar1中,acc1内容又不变,

lar1第一行已经赋值,你屏蔽了第二次赋值,看看stl手册,网上很多

网友A:
针对第二个问题,红色处AR1第二次赋值,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就已经改变了,蓝色这个指向的地址就是图一红色圈圈里的地址,里面的值是0Standard就是0.,如果这里面是100,你看到的Standard就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二个问题,红色处AR1第二次赋值,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就已经改变了,蓝色这个指向的地址就是图一红色圈圈里的地址,里面的值是0Standard就是0.,如果这里面是100,你看到的Standard就是...



niumiao1234好像也不是哦!

更改不同的程序点,对应出现不数值!

更改程序 这几个点DB2的数值都不变,一会变成A00F6,ac40e218

楼主:
引用 楼主:
"niumiao1234"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针对第二个问题,红色处AR1第二次赋值,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就已经改变了,蓝色这个指向的地址就是图一红色圈圈里的地址,里面的值是0...



niumiao1234我知道了是DB块的第一个字节的值。

  OPN   DB [#dbin]

      L     B [AR1,P#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1688"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niumiao1234"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针对第二个问题,红色处AR1第二次赋值,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就已...



决绝遇到的一个个问题,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坚持下去回头你会发现你已经是大神了!!!

楼主:
niumiao1234是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