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制动电阻的启动电压一般设置多大

楼主(2021-10-06):
禾川的3kw  380v  制动电阻的启动的电压值 设置多大

网友A: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的制动电阻,在检测到电机减速或者下降等等发电状态回馈电能时,母线电压升高到该电压等级的15%以上就可以开启制动单元电路,将多余的电机发电反馈电能释放掉保证母线电压在正常水平(380V电压是400V等级,400V供电在考虑线路压降5%后为380V,因此启动电压等效AC460,等效DC650,这个是设计的允许最低启动电压,为了驱动器和制动电阻安全以及稳定工作裕量设计,一般选用启动电压是对应等级的20%~~25%,对应380V驱动器是AC480V~~AC500V,对应的直流电压是DC675V~~DC705V),

个人凭经验推荐DC670V作为制动启动电压为准

网友A:
选用制动电阻以及制动启动电压,还涉及到主回路元件的耐压选择。如果主回路的耐压相对裕量不是太大(例如AC400V等级正常工作电压选用DC1200V及以上,这个针对主回路的整流、逆变单元、储能电容等等),建议制动启动电压在20%~~25%启动,如果主回路元件工作电压足够(例如DC1250V~~1500V),可以将启动电压设定在25%~~35%,对于频繁工作和高响应性的伺服驱动器,建议还是在25%左右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