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连接MCGS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1-10-07):
用VNC连接mcgs触摸屏TPC7062K,发现长时间连接会导致VNC连接不上,要触摸屏重新上电后才能再次连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好的方法让VNC一直保持连接。

网友A:
这个是不是VNC本身设置的原因,刚刚看了几个相关的帖子,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解决方法:在服务器端打开VNC Server的选项设置对话框,点左边的“Expert”(专家),然后找到“IdleTimeout”,将数值设置为0,点OK关闭对话框。搞定。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17851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VNC本身设置的原因,刚刚看了几个相关的帖子,希望对你能有帮助;解决方法:在服务器端打开VNC Server的选项设置对话框,点左边的“Expert”(专家),然后找到“IdleTimeou...



没找到MCGS触摸屏里VNC SERVER的参数设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B:
image.png是不是应该修改下这个参数

网友B:
image.png或者这个  找下时间相关的设定

网友C:
没找到MCGS触摸屏里VNC SERVER的参数设置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