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伺服求助

楼主(2021-10-07):
欧姆龙cp1h为什么plc没有脉冲输出呢,伺服不动作

网友A:
输出口油亮灯吗?确定PLC高速口油脉冲输出吗?如果PLV输出正常,那就重点看看接线接伺服控制器设置(脉冲接受模式与PLC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口油亮灯吗?确定PLC高速口油脉冲输出吗?如果PLV输出正常,那就重点看看接线接伺服控制器设置(脉冲接受模式与PLC是否匹配)

q0 q1 没有亮灯输出,pls2 acc模式动作都正常,就ORG回原点没反应

网友A:
 那就好好检查一下回零程序吧

网友B:
可以单独写手动电机控制,按下开关看看电机能否正常走,如果不能,在脉冲输出端连个继电器看看继电器有没有动作,有动作就代表PLC脉冲输出端口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检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或者伺服(本人有一次就遇到过刚拆盒子新的驱动器是坏的情况),以及驱动器上的接线情况

网友C:
Dingtalk_20211027131021.jpg使用实例!!

网友D:
看是不是输出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