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位维修方法及操作步骤

楼主(2021-10-08):
轴承是现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轴承位就是嵌入轴承的位置,一般为圆形孔。在机械设备的长期运转中,轴承位磨损是非常常见的故障,今天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种简单快速的轴承位维修方法及操作步骤。

先来讲解下轴承位磨损的常见原因,才能更好地进行轴承位维修:

  1、轴承润滑及冷却系统是保证轴承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企业设备管理者往往容易忽略这一点。

  2、轴承的损坏是导致轴承位磨损的直接原因之一。很多企业轴承位磨损均是由于轴承烧蚀、破损导致。

  3、轴承紧固圆螺母松动导致轴承轴向窜动。

  4、在更换轴承时,破坏性的拆除,比如直接切割破坏或者常温状态下直接拆除,这样便容易破坏轴承位表面。

  5、正常的金属疲劳或轴承的质量问题。

  虽然市面上对轴承位维修的方法比较多,但比较快速有效的方法,还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技术是目前较为成熟和性价比较高的一种维修方案。时间短、费用低、效果好是该技术的几个主要特点。接下来我们欣赏下实际对轴承位维修的案例介绍。

  某企业的排风机传动侧轴承位磨损,直径110mm;磨损深度:1-2mm,局部有沟槽;宽度230mm轴承型号: 22324 。

  1、查看设备现场情况,制定修复工艺。擦拭油污固垢,清理表面;

  2、修复表面烤油打磨处理,无水乙醇清洗表面后,涂抹脱模剂保护;

  3、无水乙醇清理工装后,工装的内外涂抹脱模剂;

  4、调和SD7101H材料,调至材料均匀无色差;

  5、涂覆材料在待修复表面,均匀无气泡;

  6、安装工装。先安装工装下部,再装上部,确保工装与后轴肩基准面紧密结合,与后轴肩端面紧密靠实;

  7、材料加热固化后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修正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