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中怎么用软元件注释

楼主(2021-10-08):
我刚刚学三菱ST,请教大家2个问题:

   1.三菱ST中怎么用软元件注释,比如M0(1#电机启动按钮).,在ST中调用这个软元件只能显示M0,很不方便.怎么让他把1#电机启动按钮也显示上去?   难道ST中的X区 Y区 M区 D区变量都先不用,在ST中全用全局标签代替.最后把X区 Y区 M区 D区和对应的全局标签呼应?

   2.我在星三角启动FB中使用了局部标签定时器当作星三角转换定时器用,在程序中多次调用该星三角启动FB,那个星三角转换定时器能应付多次调用吗,会不会乱套?

网友A:
M0本身就属于全局变量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看到局部变量,结果把全局变量当作局部变量使用了,这样会造成程序很混乱

网友C(2021-11-13):
用ST编程时,每行后端进行注解,条理更加清晰

网友D:
一起分享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