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传提示源代码信息不一致

楼主(2021-10-09):
打开空程序,对plc的程序进行上传,提示:

源代码信息和程序文件不一致,或仅读取了源代码信息,因此工程处于为编译状态,

请再次转换 编译工程后,执行plc校验或plc写入。

想知道具体什么意思? 不敢编译下载了

网友A:
三菱的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可能是你下载程序和上传程序用的软件版本不一样

网友B:
在线写入的时候你没有将源代码写进去   不写入源代码的话  反应速度会很快 F4一下子就写进去了  你要是想把里面的程序再上传出来的话 你就在你修改完程序后把你所有的程序加参数加源代码都下载一次 ,下次你上传上来就能校验通过了  或者你每次在线写入的时候你就要每次必须勾选源代码写入  这样会慢一点

网友B:
这种校验不通过情况一般会出现在带标签的程序   工程师在线写入的时候一般为了效率会把这个源程序不写入

一般不带标签的程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