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里面的自定义数据类型

楼主(2021-10-09):
台达编程软件里面的自定义数据类型:结构体和联合体  有啥区别?

楼主:
有懂的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结构体拥有单独的存储空间,联合体共享存储空间。

如果你有钱,可以买多台电脑,每台电脑上装一个软件,这就是结构。

如果你没钱,所有软件装在一台电脑上,这就是联合。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拥有单独的存储空间,联合体共享存储空间。如果你有钱,可以买多台电脑,每台电脑上装一个软件,这就是结构。如果你没钱,所有软件装在一台电脑上,这就是联合。HAVE FUN!...



那么在使用上,就是没有区别的了?不考虑空间内存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结构体拥有单独的存储空间,联合体共享存储空间。如果你有钱,可以买多台电脑,每台电脑上装一个软件,这就是结构。如果你没钱,所有软件装在一台...

不考虑空间大小当然用结构体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