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冷水机常出现的问题、附解决方案

楼主(2021-10-09):
一、漏水(首先确定漏水的位置)

  1、泵漏水(引起的原因:水泵处轴封连接不好或者是轴封已经损坏)

  解决方法:不换轴封,直接换泵

  2、水箱漏水(引起原因:水箱焊接位置出现沙眼或者用久)

  解决方法:拉回给厂家重新焊接漏水位置

  3、球阀、分流器(引起原因:球阀、分流器漏水)

  解决方法:更换球阀、分流器

  4、筒的喇叭连接位置(引起原因:同的喇叭连接位置漏水)

  解决方法:拆下来重新打喇叭口,重新安装

  5、浮球位置漏水(引起原因:浮球已经跌落、或者调的浮球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重新装好浮球和调试好浮球位置

  二、不制冷(引起原因:系统漏冷媒、压缩机坏、电脑板坏、过载)

  1、系统漏冷媒(检查方法:先看低压表,有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说明漏雪种)

  解决方法:查漏补漏,检查没一个铜管连接处,看那个位置漏雪种

  2、压缩机坏(也会显示压缩机故障)(检查方法:用钳表钳着压缩机三条电线,得出工作电流,如果三条不一样,初步判断为压缩机坏;5HP压缩机电流为9A-10A电流左右为正常,反之为不正常)

  解决方法:更换压缩机

  3、电脑板坏(电脑板显示温度不正常,或者与实际温度不相符)

  解决方法:更换电脑板

  4、过载(使用冷水机的过程中温度达不到预定的效果,或者温度没有降下来,反而会升上去)

  解决方法:说明选配冷水机功率不够大,可能要更换更大的冷水机才能定到所需的温度

  三、冷水机报低压故障

  1、系统漏冷媒(检查方法先看低压表,有没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或者压力较小,说明漏雪种)

  解决方法:查漏补漏,检查每一个铜管连接处,看哪个位置漏雪种

  2、压力控制器坏

  解决方法:检查压力控制器能不能复位,如不能复位,则要更换压力控制器

  3、电脑板坏(其它的都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脑的程序出错引起报低压故障)

  解决方法:更换电脑板,重新调好参数

  4、过滤器堵(过滤器与毛细管一边较低,而另一边的温度不会变,则说明是过滤器堵)

  解决方法:更换过滤器

 四、高压报警(开机看高压表,如果一直往上升,就会出现高压报警)

  一般不是厂家的问题,可以从以下解决客户的问题

  1、水塔水有没有开启?冷却水路是否通畅?

  2、水塔的水质会不会很如果用了半年以上且没有检查水泡的,则需要清洗水炮

  4、如果是风冷式的,用旧了则要清洗冷凝器

  5、如果以上几点都不能解决问题,则可能是压力控制器和电脑板的问题了,则要更换压力控制器或者更换电脑板。

以上是远达能源对工业冷水机常出现问题的内容介绍,希望这次分享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