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维修方法及具体操作步骤

楼主(2021-10-09):
  电机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所以说电机是设备的关键部件,那么在遇到电机轴磨损的时候,我们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处理才行,下面一起来看看电机轴维修方法及具体操作步骤。

  在对电机轴维修前,我们先来看下常见的电机轴磨损原因:

1、设备受安装、检修、润滑等不规范、不及时、不到位等原因造成设备快速磨损;

  2、受振动、压力、冲击等力的影响,造成配合部件的冲击磨损;由于金属材质强度较高,退让性较差,长期运行必然造成间隙的不断增大,因此磨损、裂纹、断裂等现象也就无法避免;

  3、制造质量不高,热处理达不到要求等造成磨损;严重时轴头折断。

  针对电机轴维修的方法有许多种,比如电刷镀、热喷涂、激光熔覆等,但这些修复方法因复杂的工艺条件和现场环境而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突发紧急、设备庞大、拆卸复杂等的设备问题时施工比较困难。而目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快速现场维修,针对电机轴磨损导致的设备问题,可基本实现现场3~6小时快速维修并恢复生产。

  某企业220的高压电机轴产生磨损情况,加上轴承室磨损严重,经过多种方法的对比,最后选择了该材料技术,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1. 查看轴承位磨损情况,确定定位面后测量直径尺寸并做记录;

  2. 工装加工内孔,按照现场测量数据为准;

  3. 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然后打磨修复面,确保表面粗糙以增大粘结力;

  4. 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安装工装空试是否合适;

  5. 空试完成后,按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调和至均匀无色差为止;

  6. 把调和好的SD7101H材料涂抹在修复面上,安装工装到位;

  7. 加温固化,提高材料性能并且可以快速固化;

  8. 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尺寸,确认无误后清除多余材料后装配轴承;

  9.装配轴承到位,修复完毕共用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