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恢复出厂设置问题

楼主(2021-10-09):
(图片)

网友A:
解决的较快方法:直接给信捷官方 售后打电话(在官网上,可以查到)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较快方法:直接给信捷官方 售后打电话(在官网上,可以查到)咨询下。...



就是咨询过了,他们官方就是这样恢复出厂的。但是就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解决的较快方法:直接给信捷官方 售后打电话(在官网上,可以查到)咨询下。...】进行回复:        -------------...



1、上面想下载的是空程序? 报错的内容:modbus通讯 CRC校验错误;   还是含有Modbus通讯的一个程序 下载出现的 报错?

2、可以重新创建个 程序----只建立一行程序---直接使用 输入、输出,然后下载下 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阔凭鱼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解决的较快方法:直接给信捷官方 售后打电话(在官网上,可以查到)咨询下...



问题已解决,是软件问题。可能是这个plc太老,只能用老版本的软件写入程序,不能用最新版软件,用最新版软件就会报CRC校验错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软件问题。可能是这个plc太老,只能用老版本的软件写入程序,不能用最新版软件,用最新版软件就会报CRC校验错误

网友B(2022-08-2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软件问题。可能是这个plc太老,只能用老版本的软件写入程序,不能用最新版软件,用最新版软件就会报CRC校验错误...



这个正解!

网友C(2022-11-01):
我还不知道信捷PLC可以恢复出厂,听说信捷保密做的好,每次用信捷我都不敢加密码,怕搞错了,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