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位定义点

楼主(2021-10-10):
请问EPLAN里面电位定义点为什么改变不了连接线的颜色呢

连接定义点可以

网友A:
要在层管理里修改配置好电位的颜色,再在点位定义点的属性里配置好点位类型

网友B:
同问,连接定义点太麻烦了

网友C(2021-11-10):
加中断点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