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等万能控制算法

楼主(2021-10-10):
适应各种温度(反应釜、加热炉、精馏塔灵敏板)、液位等复杂系统的控制

基于云平台的万能控制系统(Universal Control System)_哔哩哔哩_bilibili

楼主:
自适应、自整定、抗干扰速度快、上升无超调、精度高。在0-3000度任意设定温度段,以最快温度升温而不超调。

楼主:
不同场合的温度控制精度是不同的。高温炉在正常工作时控制精度在0.1度。特殊情况每分钟均匀升温度达到150度,无任何超调。

网友A:
对于温度系统来说,不管用哪种整定方法(自整定、模糊等人工智能的整定方法),即使PID参数在理论上是最优的,PID控制算法都有明显的缺点:1、抗干扰速度慢,如高温炉打开炉门后,温度恢复正常的时间长;2、上升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会超调;3、要进行分段控制,每一段控制器参数不一样;4、控制器输出饱和以后,再回复到正常控制也非常慢;5、在稳态时控温的精度不高,温度以一定周期振荡,有时大有时小。

国内、外大部分温度控制器厂家或多或少有以上缺陷。上面介绍的方法基于温度对象的本质特性,完全能够克服以上缺陷。

网友A:
我们的万能控制算法现在挂在华为云服务器上的,任何难控制的温度和其它复杂对象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尝试用我们的系统进行远程控制。远程能够控制好,本地控制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A:
算法具有良好的抗滞后性能,PID具有的功能该算法都具有,且不受行业限制,可以嵌入到任何硬件系统。

网友A:
基本上即插即用,自整定时间10分钟左右。

网友A:
不仅仅温度对象,其它难控的复杂对象都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A:
虽然很多控制系统采用分段控制、变参数控制、模仿操作人员操作(所谓的智能控制算法)等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但适应能力差,在工况变化或干扰比较大的时候,效果可能恶化。

网友A:
当前的国内外温度控制器生产厂家,一部分虽然打着模糊算法、人工智能算法等旗号,实际上只是一个商业运营模式,仍然采用的还是PID控制算法,摆脱不了PID的局限性。

网友B(2021-12-08):
怎么能够在现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够在现场使用



经过远程调试以后,完全达到用户的各项性能指标后,可以将算法下载到专用的控制系统中,并和现场对象无缝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