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本特利3300xl传感器系统的故障排除

楼主(2021-10-11):
3.3 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如何解释故障现象和隔离已安装传感器系统中的故障。在开始此过程之前,请确保系统安装正确,且所有连接器都正常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当出现功能异常时,请找到相应的故障,检查故障现象的可能原因,然后按照步骤操作来隔离和解决故障。使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电压。如果发现传感器有故障,请与当地Bently Nevada Corporation办事处联系,以获取帮助。故障排除过程使用如下图和下表所示的测量电压:

测量电压的符号

符号 含义 测量以下端口之间的电压…

V SIG

来自传感器的信号电压 OUT 和公共

V PS

电源电压 电源和公共

V XDCR

传感器的电源电压 -VT 和公共

注意: VSIG、 VPS 和 VXDCR 都是负电压值。

定义

符号 定义 示例

A > B “A”值比“B”更接近正数 -21 > -23

A < B “A”值比“B”更接近负数 -12 < -5

A = B “A”的值与“B”相同(或非常接近) -24.1 = -24.0

故障类型 1: V XDCR > -17.5 V 直流 或 V XDCR < -26 V 直流

可能的原因:

 电源有故障

 现场接线有故障

 Proximitor ® 传感器有故障

测量 V PS : V PS  > -23 Vdc 或 < -26 Vdc?

是: 电源故障

否: 到下一步

测量 V XDCR : V XDCR  > -23 Vdc 或 < -26 Vdc?

是: 现场接线故障

否: 前置器故障

故障类型 2: V SIG = 0 V 直流

可能的原因:

 电源电压不正确

 现场接线短路

 Proximitor ® 传感器端子连接短路

 Proximitor ® 传感器有故障

故障类型 1 是否存在?

是: 用上述故障类型 1 的方法解决

否: 到下一步

测量 V SIG : V SIG  = 0 Vdc?

是: 前置器故障

否: 电源供电电压不正确, 现场接线或前置器端接线短路

故障类型 3: -1 V 直流 < V SIG < 0 V 直流

可能的原因:

 探针间隙不正确(与目标太接近)

 电源电压不正确

 Proximitor ® 传感器有故障

 探针正在检测除目标外的其他材料(沉孔或机箱)

 连接器短路或断路(干或湿) , 或者丢失连接器

 探针短路或断路

 延长电缆短路或断路

故障类型 1 是否存在?

是: 用上述故障类型 1 的方法解决

否: 到下一步

探头间隙是否正确? 沉孔尺寸是否正确(参见本手册关于探头安装一节)

否: 调整探头间隙或检查沉孔。 对系统重新测试

是: 到下一步

 测量 V SIG : V SIG  < V XDCR  + 1 Vdc?

否: 前置器故障

是: 到下一步

检查连接处清洁: 连接是否有脏污、 锈蚀、 或不牢固?

是: 用异丙醇或电气端子清洁剂清理接头, 重新连接并重新测试系统

否: 到下一步

测量电阻 R TOTAL : R TOTAL 在规定的范围内?

1 米系统: 到下一步

5 米系统: 8.75 ± 0.70 Ω

9 米系统: 9.87 ± 0.90 Ω

是: 重新测试原系统

否: 到下一步

测量电阻 R PROBE : R PROBE 在规定的范围内(参见表 4-1: 探头标称直流电阻) ?

否: 探头故障

是: 到下一步

测量电阻 R JACKET 和 R CORE : R JACKET 和 R CORE 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参见表 4-2: 延

长电缆标称直流电阻) ?

否: 延长电缆故障

是: 重新测试原系统

故障类型 4: V XDCR < V SIG < V XDCR + 2.5 V 直流

可能的原因:

 Proximitor ® 传感器有故障

 探针间隙不正确(距离目标太远)

故障类型 1 是否存在?

是: 用上述故障类型 1 的方法解决

否: 到下一步

测量 V SIG : -1.2 < V SIG  < -0.3 Vdc ?

否: 前置器故障

是: 重新连接系统。 重新调整探头间隙。 重新测试系统

故障类型 5: V SIG = V XDCR

可能的原因:

 电源电压不正确

 Proximitor ® 传感器有故障

 现场接线(Out 与 V T 之间) 有故障

故障类型 1 是否存在?

是: 用上述故障类型 1 的方法解决

否: 到下一步

测量 V SIG : V SIG =V XDCR ?

是: 前置器故障

否: 现场接线故障( OUT 与 V T 之间短路)

本特利内华达对质保期内所有返厂的传感器进行故障分析, 并从中获取对现有和将来产品改进提高的相关信息。 如果用户遇到了某个部件发生了问题, 在将

该部件返回到本特利内华达位于内华达州明顿的美国总部时请附加一份对于产品应用和故障现象的简要描述, 以便我们对故障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