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指令plsv没有脉冲输出Y2

楼主(2021-10-11):
Y$2SOWP0T8E8FB{~L%0)WHX.pngY2没有脉冲输出,请教大神一下

网友A:
型号规定的是台达哪种PLC,貌似不能Y2发脉冲,之前我在淘宝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规定的是台达哪种PLC,貌似不能Y2发脉冲,之前我在淘宝买过一次...



DVP 24SV 11T  另一个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lc都没问题  影响指令plsv脉冲输出的都是那些因素?

网友B:
确认一下你的PLC输出形式是PNP还是NPN对应的你需要改正脉冲还是负脉冲。正负脉冲在伺服那边的接线也有变化的,既然你有一台可以发,那你就对比一下两台PLC的接线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C:
台达PLC脉冲输出也是分型号的。看一下你的PLC型号和说明书  比如14SS2的脉冲输出只有 Y0 和Y1    Y2  Y3只能控制方向        但是40EH3的  就不一样了   Y0 Y1 一组     Y2 Y3一组   Y4 Y5一组   Y6 Y7 一组

网友D:
你首先要看你买的PLC是什么型号的,先确定有几个高速输出口,如果只有两个的话,那就只能是Y0和Y1,Y2当然是不行的

楼主:
第二组脉冲CH1 (Y2,Y3) 停止脉冲输出M1335被置位了 由于信号接错 封锁了脉冲输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