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粗糙度仪检测过程中出现偏差情况的原因

楼主(2021-10-11):
推拉力计测试精度不准因素分析?

1.不归零(不回零,不称重)
2.查看传感器输入信号值能否于标准内。(A/D 的总放大码/运用内码范围/底码 范围)
3.未在标准内,请参考第十项作补偿。
4.如没办法补偿请查看传感器是不是不良。(请按照第八项作检测)5.请按照 10 吨
推拉力计的说明书指示,做拉力校对。
6.观测内码值能否稳固,传感器各部位是不是有摩擦情况,稳压电源能否稳固,运放电路能否 正常,A/D 电路的线路版是否有异物,反馈电阻/电容/滤波电容是否不良或漏电。

7.查看传感器输出信号值能否于标准内。
8.运用砝码测试拉力能否平均。
9.电池没办法蓄电
10.请先确定非为保险丝、 电源开关、电源线及电压切换开关的问题所形成。
11.查看变压器有无 AC110/220 输入及 AC18V 输入。
12.将电池于机板接 PIN 取下,量 测机版充电电压能否为7.2V左右,如缺乏请查看电源相关回路。
13.查看机版,变压器输入端插 PIN 附近之二极体能否正常。
14.改换蓄电池。
15 传感器不良判断 a 静态量法:
16.常常实行保养与维护,并寄存在干燥透风之处,待用时间过长,应按期通电开机,避免潮霉损坏推拉力计其零部件。

 17.运用时注意推拉力计传感器不要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