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接触器,主板总是烧坏的问题

楼主(2021-10-11):
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帮个忙;不胜感谢;

半年前,业主(钢铁厂)有一台天车(吊装用的行车)改造,没有PLC等变频控制,就是传统的电路;

断路器,接触器等所有的元气件客户指定用 伊顿-穆勒 品牌的,电压380V;

改造后,卷扬,行走,小车柜内的接触器都没有问题,就是保护屏柜内(给整个行车系统供电用的)的接触

器,用了半个月,客户说坏了,检查,通电不吸合,拆开检查,电路板有烧的痕迹;

然后换了一块新主板,没用一个星期,又坏了,还是主板烧了;

然后又换了一块,5天后,又烧了;

现场380V电压稳定,接触器是380V,580A的,容量绝对够,只烧主板,线圈和触点都没事;而且供电用的接触器,不频繁通断,就是员工交班的时候通断一次;

厂家说,现在伊顿接触器,500A以上用的是新主板,比老主板少了一个电容还是什么,可以换老主板试试,他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是220V的,换了老主板就没问题了

但是现在老主板不生产了,换不了;

最后找到一个650A的,220V,是以前的旧主板,然后我加了一个变压器,目前用了5个月了,没有任何问题;

咨询过一位天水长控的厂家,他们也改造过这样的行车,用的是天水的接触器,也是烧供电的接触器,后来加了一个电容,解决了;

因为现在在用的650A,220V的,要还给别人了,现在带旧主板的接触器又买不到,单独的旧主板也换不到了,不知道该怎么搞,换上新的主板,成不了5天,又必烧;

买了一个常熟的,380V,想试试国产的行不行,暂时也不敢换上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伊顿官方的老外检查主板后,就说是工电压过电流,说是使用的问题;

但是换成老主板,为啥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呢?

另外,改造前,供电用的接触器是很老式的那种;

下面是现场坏的接触器主板和以前的旧接触器:

楼主:
厂家终于找到了一块老款的电路板,比新款的多了一个电容器,目前换上去了,应该没有啥问题了;

新板子就因为少了一个电容,没法用在大型行车的工况;

网友A(2021-11-26):
引用 楼主:
厂家终于找到了一块老款的电路板,比新款的多了一个电容器,目前换上去了,应该没有啥问题了;新板子就因为少了一个电容,没法用在大型行车的工况;

在电源主接触器输出端增加阻容涌浪抑制器以及主板电源输入端同样设置涌浪抑制器,就能解决烧主板现象!主要的原因是自感电动势造成的涌浪高电压。就像老主板上的电容所起的作用。就能解决烧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赵学磊 厂家终于找到了一块老款的电路板,比新款的多了一个电容器,目前换上去了,应该没有啥问题了;新板子就因为少了一个电容,没法用在大型行车的工况;     内容的回复:在电源主接触器输出...



是这样的,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为啥新产品,要去掉这个电容呢?不怕出现这样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