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试仪常见故障与调修

楼主(2021-10-11):
  绝缘电阻测试仪常见故障与调修

  一、端钮“E”、“L”开路时,摇动手摇发电机指针指不到“∝”。

  首先拆下提手,旋下紧固螺丝。用电烙铁焊下发电机弹簧引线。把测量机构与发电机分开。

  1、检查测量机构:测量机构主要有交叉式线圈(以ZC25型表为例)、导流丝、电压、电流回路电阻等组成。

  ①首先观察导流丝是否变形,因导流丝变形,使得残余力矩增大。特别是在“∝”附近,由于磁场较弱,定位力矩小,容易产生误差。如是,应重新调整或更换导流丝;更换的导流丝应符合下列要求:导流丝无折伤,导流丝上、中、下三根应平行,不能上翘或下垂,用手拨动指针从“0”到“∝”,导流丝不能与转轴或其它物相碰。

  ②用万用表测电压线圈是否断路或短路。如是,重绕或更换。

  ③检查电压回路电阻是否增大,如是,重新调整电压回路电阻。

  2、检查发电机:

  ①测量发电机输出电压:手摇发电机,用静电电压表或高压数字电压表测其输出电压。看是否与其标定的额定电压相一致。允许有±10%的误差。如发电机输出电压过低,检查发电机绕组是否断路或短路。如是,更换或重绕。

  ②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短路,如是,更换。

  ③检查发电机并联电容是否损坏,如是,更换。

  ④检查调速器的螺丝弹簧是否过松,如是,重新调整弹簧,使弹簧拉紧。

  二、在“E”、“L”短路时,指针指不到“0”。

  ①若指针指不到“0”,可用镊子扳动指针来调整。

  ②检查电流回路电阻是否增大,如是,重新调整电阻。

  ③检查电流线圈是否短路或断路,如是,重绕或更换。

  ④检查导流丝是否与其它物相碰或变形很大,如是,重新更换。

  三、绝缘电阻测试仪指针转动不畅或转动时有卡滞现象

  ①检查轴尖是否磨损。如是,更换轴尖。

  ②宝石轴承与轴尖配合太紧,造成间隙过小,如是,应重新调整轴承与轴尖之间的间隙。

  ③仪表可动线圈变形与内部铁芯相碰,如是,重新修整线框。

  ④导流丝变形。导致指针在转动时与某些固定部分相碰。如是,重新调整导流丝。

  ⑤可动线圈与磁性铁芯上的铁屑相碰,如是,将带有磁性的细钢丝插入间隙中,利用钢丝被磁化的原理吸出铁屑。

  四、在“∝”和“0”点位置正常。但有部分刻度点误差较大。

  ①机械平衡不好。如是,重新调整平衡。方法是:将仪表不通电静止在某一位置。然后向前后、左右倾斜30°来调平衡锤。

  ②重焊导流丝,并伸长或缩短导流丝。利用其残余力矩来改变仪表的刻度特性。

  ③如以上方法调整不起作用。可以重划刻度线来解决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