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为什么发出过载警报?

楼主(2021-10-11):
不同的超声波焊接机都会搭配相应的超声波发生器也就是超声波电箱,而电箱中有过载警报功能,也就是机器过载时会发出警报提醒,那么中山超声波焊接机为什么发出过载警报

一般情况下,当超声波焊接机发生故障时,机器就会发出过载警报,这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找到原因:

1、触感排除:用手来分辨,变幅杆正常工作时的振幅是均匀的,表面也像天鹅绒一样光滑;而当声波传递不顺畅时,表面会有毛刺状。超声波换能器也类似,输入的波形时平滑的正弦波是光滑的,正弦波异常时就会出现变化。

不同的超声波焊接机都会搭配相应的超声波发生器也就是超声波电箱,而电箱中有过载警报功能,也就是机器过载时会发出警报提醒,那么中山超声波焊接机为什么发出过载警报?

2、频率调节
超声波振动系统与 超声波发生器的频率不匹配会造成过载,因此使用超声波焊接机之前就应该首先把超声波频率调节好,但当机器使用了一段时间,模具和电子元件都会有所变化,发热造成频率偏移,无法自动调节。

不同的超声波焊接机都会搭配相应的超声波发生器也就是超声波电箱,而电箱中有过载警报功能,也就是机器过载时会发出警报提醒,那么中山超声波焊接机为什么发出过载警报?

3、连接线问题造成过载
线路的连接状况也会影响机器,短路或开路都可能导致过载,但不同地区的线路情况也不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不同的超声波焊接机都会搭配相应的超声波发生器也就是超声波电箱,而电箱中有过载警报功能,也就是机器过载时会发出警报提醒,那么中山超声波焊接机为什么发出过载警报?

4、工作电流超出设定

空载测试时电流正常,但超声波焊接机工作时的电流会提高,超出设定的功率时就会造成过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