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球磨机轴维修现场快速处理的方法

楼主(2021-10-11):
球磨机主要的作用是成品及原料的粉磨,所以球磨机在水泥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遇到轴磨损的情况,要及时进行对球磨机轴维修,这样才是给企业节省成本的关键。

某水泥企业一台球磨机后端回转轴承严重异响并伴有跳动,同时观察有跑内圈的情况。具体设备数据:轴承型号:SL0649/1295Y;轴承类型:NU型内外圈可分离;轴径尺寸:1295mm;磨损宽度:340mm;磨损深度:单边2.8~3.5mm左右。由于轴径尺寸较大,拆卸更换空心轴不太现实,所以企业想采用一种现场能对球磨机轴维修的技术。

  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就是目前比较快速有效的现场维修技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维修,其优点是材料粘结力好,良好的抗压性能及综合力学性可实现现场修复,修复效率高,不需要对设备大量拆卸,一般情况下8小时内完成修复。

  针对该企业遇到的问题,我们先要找到球磨机轴磨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因之前进料端轴承损坏并对轴承位造成一定损伤,更换轴承时没有相同型号的轴承,用出料端轴承代替使用。轴承后部挡板磨损、变形严重,轴承前端固定挡板缺失,采用分段挡块顶紧的方式进行固定。其实在上次更换轴承时轴径已经存在磨损,同时轴向定位失效或可靠性不足,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配合间隙及轴向窜动共同作用导致轴承内圈断裂成三段,外圈拆卸后内圈直接掉落。

  知道磨损原因后,我们采用该技术现场对球磨机轴维修处理:

  (1)拆卸相关零部件,为现场修复做好安全和空间准备;

  (2)对磨损的轴径表面进行必要的表面处理;

  (3)现场找出可用的定位基准和原始设计尺寸位置;

  (4)根据现场测量尺寸定制相应的定位修复样板;

  (5)根据《样板定位刮研工艺》要求对轴径进行修复前准备;

  (6)使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对磨损的空心轴轴承位进行现场修复;

(7)轴径尺寸恢复后热装轴承。

  设备修复后的运行及注意事项:

  1、定时检查轴承的轴向固定有效性,避免因轴向固定失效导致轴径的再次磨损;

  2、轴承的润滑要确保顺畅,对轴承滚道的防尘密封要做到可靠有效;

  3、检测轴承运行温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影响轴承运行温度的外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