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有哪些?

楼主(2021-10-11):
水位传感器应用,一般是根据应用环境的情况,筛选出最合适的水位传感器。不同的应用环境同时也对传感器有所要求。

有些应用的水箱可以直接开孔安装传感器,接触液体,对于实际应用影响并不大。而有些应用环境并不接受传感器接触液体,此应用情况使用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较为合适。

那么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有哪些呢?

第一种,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内部有检测电容值变化的元件,检测到有水时电容值增大,检测到无水状态时电容值减小,根据有水无水状态的电容值变化判断传感器位置是否有液体。检测精度为:水位淹没传感器2mm后会判断为有水,低于传感器2mm后判断为有水。

电容式的灵敏度,易受温度、湿度的影响、因此对于被测液体的温度、以及水箱的厚度材质,安装方式都会有所限制。应用时传感器应紧贴水箱不留缝隙,水箱材质必须为非金属,且传感器周围20mm处不能有金属物体,否则会影响传感器工作。

第二种是分离式光电水位传感器,内部有红外发射管、接收管,无水状态时发射管发射的光线直接反射回接收管,有水状态时光线折射在水中,接收管收不到或只能接收到少量光线。根据传感器在空气、液体中的光线折射状态判断判断传感器位置是否有液体。检测精度为低于发射接收管位置判断为无水,淹没后判断为有水,上下安装可满足精度±1mm。

使用光电式,水箱厚度、液体温度、压力、密度、安装方式并不会影响传感器工作。

但是使用非接触式光电式,水箱需采用透明或半透明材质,传感器对应的水箱位置上需设计一个反光棱镜(可交由我司结构设计)。传感器与水箱之间可间隔1~6mm,可检测100℃高温液体,周围有金属物体不影响传感器工作。

两者相比,光电式的可靠性会更高些,如果对于传感器的可靠性要求不高,且各个条件都适合应用电容式,则可使用电容式作为水位检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