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有130V电压70A电流,把老电工都搞懵了........

楼主(2021-10-12):
有网友遇到个奇怪的事情,具体是这样的:

前两天下午没事,走到公司变压器那,看见水泥台上有一根铁丝,想伸手去把它拿起来,刚碰到铁丝。一阵麻手,水泥台居然有电。立即跑回办公室找来电工拿万用表测量水泥台和变压器接地线竟然有130V的电压,当时凭经验以为是变压器接地不良或者断路,遂检查接地线感觉接地良好没有断(这个变压器的接地线有2条,当时安装我监督的。用的是50X50的镀锌角铁打下去2米多,上面连接是4X40的扁铁焊接的),而且在这天的中午下了一场暴雨,也不可能出现接地不良的现象。

没有办法只有停电检查,遂逐路断开每路负载,断到钎焊炉1000安空开的时候没有电压了。到箱变下面检查没有发现破皮和电缆损坏,配电到车间钎焊炉是2条240平方的4相铠装电缆,大概有70米长,中间有过路穿管20米和电缆沟50米,铠装电缆觉得不会有老鼠咬得。

又断开钎焊炉开关并送上配电房开关也没有电压,这就说明电缆没有问题。又让电工送上钎焊炉开关,马上就有了130V左右的电压,拿电流表测量设备接地线竟然有70A的电流,然后每路断开调功器发现有一区电热丝接线桩碰到外壳了。处理之后就没有了。

事情是处理好了,但是疑问来了。为什么设备漏电,泄放大地了而离开设备几十米远的配电房有电?设备接地是接到厂房钢架的,配电房是单独接地没有和厂房共地,我当时在之前处理的时候用一条10平方电缆将变压器接地和厂房连到一起的时候电缆都发热的要融化了,接好后电压还有10几V。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看看部分网友们的分析:
网友A回复:
设备的接地电阻与变压器接地电阻分压造成的。你的电路是一相搭壳、设备接地电阻、变压器接地电阻、变压器中心点。总电压是220V,如果两个接地电阻相同,那么每个接地电阻上的电压是110V,根据接地电流70A,可算出接地总电阻为3.14欧姆,再根据变压器台有130V电压,算出接地电阻是1.85欧姆,车间接地电阻是3.14-1.85=1.29欧姆。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的原因是设备外壳没有接零,而是接地了,如果接零这种情况开关会跳闸。

网友B回复:
应该是低压电源供电从变压器出来以后,使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而不是比较安全的三相五线制系统。一般的五金厂都是这样使用,重新更改系统要花费不少。
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欢迎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