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电机测振仪检修过程中出现故障务必要懂得事项有这些

楼主(2021-10-12):
1、电机测振仪电气原因的检修:
首先是测定定子三相直流电阻能否平衡,如不平衡,则说明定子连线焊接部位有开焊情况,断开绕组分相实行查找,另外绕组是不是存在匝间短路情况,如故障显著可以从绝缘外表面看到烧焦痕迹,或用仪器测量定子绕组,确认匝间短路后,将电机绕组从新下线。

2、电机测振仪机械原因的检修:
电机测振仪查看气隙是不是均匀,假如测量值超标,从新调整气隙。查看轴承,测量轴承间隙,如不合格改换新轴承,查看铁心变形和松动情况,松动的死心铁心可用环氧树脂胶粘接灌实,查看转轴,对弯曲的转轴实行补焊从新加工或直接换轴,而后对转子做平衡实验。

3、电机测振仪负载机械部分查看正常,电机自身也没有问题:
导致故障的原因是接连部分形成的,这时要查看电机的基础水平面,倾斜度、强度,中心找正是不是正确,联轴器是不是损坏,电机轴伸绕度能否相符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