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Console)与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

楼主(2021-10-12):
以前我的电脑是带网口的,所以我下载MCGS程序都直接是用TCP下载,最近新换了一个没有网口的电脑,就从TB上买了一根USB转RJ45(Console)的线,但是怎么都连不上,求助大神们,这根线是怎么用的,类似于下面的线微信图片_20211012145721.jpg

网友A:
官网上有这个产品说明:

https://www.lulian.cn/product/500-cn.html

读完后,感觉下载触摸屏 程序时:

1、顺便问一句:现在 连接上触摸屏,可以ping通吗?

2、下载程序时,选择链路(232或者USB之类)来试下,是否成功;

3、若手头 有交换机,通过交换机 来转下,看看是否成功;

网友B:
网口 得先在同一网段

网友C:
需要一个交换机才可以,让交换机和屏在同一网段内

网友D: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