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室磨损有什么后果?还能修复使用吗

楼主(2021-10-12):
  轴承座在机械设备使用中是非常容易出现磨损的,轻微的磨损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正常的使用,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使用下来会导致较为严重的磨损,那么使用效果肯定会受到影响。那么轴承室磨损有什么后果?还能修复使用吗?

  先来看看轴承室磨损有什么后果?

轴承室磨损会造成轴承跑外圈的情况,而轴承跑外圈对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加剧配合零件的磨损,甚至报费,损坏了设备,降低机器精度,另外,增大磨擦力,把大量能量转化成了无用的热能和噪声,降低了效率。

  轴承室磨损还能修复使用吗?

  针对于轴承室磨损严重的情况,是可以进行修复使用的。就是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修复,采用基准刮研工艺,利用未磨损的面作为基准刮研,利用轴承的部件对应关系修复工艺进行现场修复。一般情况下轴承室磨损都可以用这种工艺进行修复。我们来看看某企业的立磨轴承室磨损修复案例步骤:

  1. 使用氧气乙炔将轴承座表面油污烤干,随后使用角磨机或者砂纸将表面氧化层打磨干净且表面粗糙,然后用无水乙醇将表面清洗干净,晾干;

  2. 严格按照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调和均匀无色差;

  3. 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轴承座磨损部位,涂抹厚度大于轴承座单边磨损量;

  4. 以轴磨损部位两侧的未磨损部位为基准进行刮研,以修复出基准尺寸;

  5. 材料固化,将基准面和修复表面多余材料及釉面用砂纸打磨清除;

  6. 使用干净棉纱将SD7000脱模剂涂刷至轴承内圈表面,再次涂抹少量SD7101H材料涂抹至刮研后的表面,将轴承安装到位;

  7. 再次涂抹少量材料涂抹至刮研后的表面,将轴承油孔朝上摆放后,对齐轴承位定位台阶,缓缓落到位;

8. 材料固化,修复完成

轴承室磨损修复后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