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1-10-12):
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触摸屏都可以与正运动控制器通讯,将通讯数据放在MODBUS寄存器中传递,支持通过串口或网口连接到控制器。

触摸屏和控制器建立通讯连接的时候,主要在触摸屏端操作连接,连接时对应的串口或网口参数要匹配。

通讯时可用寄存器类型有如下几种MODBUS_BIT布尔型),MODBUS_REG(16位整型MODBUS_LONG(32位整型)MODBUS_IEEE(32位浮点型)MODBUS_STRING(8位字节型)。

控制器的MODBUS地址从0开始,在与威纶触摸屏通讯时,地址都是从0开始,所以是一一对应。

控制器MODBUS_BIT(0)对应威纶触摸屏MODBUS_0X_0,布尔型。

    控制器MODBUS_REG(0)对应威纶触摸屏MODBUS_4X_0,字寄存器。

1.下载控制器程序

控制器端的程序使用ZDevelop软件编写完成并下载到控制器内。

2.下载触摸屏程序

威纶触摸屏端的程序使用EasyBuilder编程软件编写,程序编程完成后,打开“系统参数设置”窗口,如下图。

1)添加要与触摸屏连接的设备

设备列表里会显示本机触摸屏和本机设备,若有本机设备双击该行,若没有本机设备,点击“新建设备/服务器...”,弹出设备属性窗口。

2)设置设备属性

如图所示,选择设备类型,先选MODBUS IDA通讯协议,再根据触摸屏与控制器的实际连接方式选择。

串口通讯和网口通讯所选的设备类型不同,详见后续说明。

若采用串口连接:

设备类型:选择模式MODBUS RTU(Zero-based Addressing)

接口类型:选择串口类型(RS485或RS232)

COM:通讯端口设置匹配的波特率等参数如下图,此时参数必须与连接到控制器的端口参数一致,设置完成确认关闭系统参数设置窗口。

若采用网口连接:

设备类型:选择模式MODBUS TCP/IP(Zero-based Addressing)接口类型自动改为以太网

IP:填入当前要连接的控制器的IP地址和端口号,如下图;

设置完成确认关闭系统参数设置窗口。

系统参数设置完成后,编译写好的组态程序,点击“编译”,打开如下编译窗口。

点击右下角“开始编译”按钮,编译成功打印信息提示,“开始编译”按钮变成“编译”按钮,程序不正确是编译窗口能打印出错误信息,修改程序知道编译成功。

程序编译成功,将触摸屏连接到PC下载程序。

点击下载按钮,弹出下方界面,通过以太网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下载完成后,程序已写入触摸屏,可以断开触摸屏与PC的连接。

1.触摸屏和控制器通讯

在控制器端的程序成功下载到控制器后,和触摸屏端的程序成功下载到触摸屏之后,可与PC断开连接,连接触摸屏与控制器,此时触摸屏与控制器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2.控制器与触摸屏脱机仿真

若没有控制器或触摸屏,可采用仿真器仿真,ZDevelop程序下载到仿真器内,只支持网口连接仿真,按照上面的步骤,EasyBuilder软件的系统参数设置时选择设备类型为MODBUS IDA—MODBUS TCP/IP(Zero-BASEd Addressing),IP地址填入仿真器IP:127.0.0.1,选择“在线模拟”即可连接控制器程序与组态程序进行仿真。

点击在线模拟之后自动开始编译,编译结果正确打开如下触摸屏仿真界面,此时可以操作。编译不成功会报错错误信息。

触摸屏仿真界面:

网友A:
教程不错 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