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怎么生成指定范围的目录?

楼主(2021-10-12):
比如我有一个项目。有很多个电箱,每个电箱的接线图用2个高层代号搞定。 我怎么按单个电箱的图生成目录。(意思是说,只生成我指定的高层代号的目录)。怎么弄?  比始我想要生成中山丛林的MENU2和ELEC2这2个高层代码里的页的目录,怎么操作?1634034869(1).jpg

网友A:
我加了一个eplan 我只是刚入门你发的问题我也不懂。你要进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一个eplan 我只是刚入门你发的问题我也不懂。你要进群吗?

要,麻烦问一下群号是多少

网友C(2021-11-24):
这个我刚试了下,可以实现.

网友C:
微信图片_20211124120754.png新建一个有两个高层代号的项目AA和BB,在工具-报表-生成里面选择目录。

网友C:
在弹出的设置目录里面需要新建一个筛选器,点击筛选器右边的三个点的图标。

网友C:
点击配置右侧的第一个图标,下来我们新建一个配置名称,名称可以任意和已有的名称不同即可,我这里命名为高层代号。点击确定。

网友C:
确定配置名称后先别着急关闭这个窗口,我们还需要配置筛选条件。点击第二行的新建图标,在里面输入高层代号查找,选择第一个高层代号,点击确定。

网友C:
点击确定基于高层代号的筛选器创建完毕。

在后面生成目录图标时,点击筛选器右边“...”图标,进入里面生成不同高层代号的需要设置不同的条件,例如这里数值填入BB,其作用是生成高层代号为BB的所有图纸的目录。选择好后选择你要的图标模板。点击确定。

这里需要选择你目录生成后目录所放的位置,图片里面我选择的是BB位置,点击确定即可完成不同高层代号电路图的不同目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