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测试失败

楼主(2021-10-12):
如图 通讯测试失败 求解决方案 解决的办法,接的是USB2不知道怎么弄 求助诸位仁兄

网友A:
可以检查USB昆仑通态的驱动,或者昆仑通态软件的兼容性,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

https://wenku.baidu.com/view/6141211c6137ee06eef9182d.html

网友B:
关键在于使用的USB电缆驱动是否正常。我使用的电缆在资源管理器中如下图所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USB昆仑通态的驱动,或者昆仑通态软件的兼容性,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https://wenku.baidu.com/view/6141211c6137ee06eef9182d.html

1  看一下u盘工程包可不可以下载得了。

2  如果U盘工程包可以下载,重新装电脑Usb驱动。

网友D:
用的哪个型号屏,有些型号需要在屏系统设置里设置USB,主站或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