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和FROM的使用

楼主(2021-10-12):
三菱plc加了一个扩展模块FX2N-16EX后面加了一个定位模块FX3U-1PG

TO k0 k0 k4000 k1 这断是不是写入FX3U-1PG里的,FX2N-16EX不需要用TO或FROM就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A:
FX2N-16EX  这个是输入IO单元     你直接接着你上一个IO编下去就行  不用写程序的  不过你在摆放的时候最好是将其放置在最后一个  IO模块尽可能放置在最后   然后就是注意电流消耗(模块总数)  智能模块前尽可能有一个能供电的模块,以防止后面的模块电流低所造成的无故异常。

网友B:
把0写到0地址里的40001寄存器里,这就是个modbus通讯(或者串口)的写法,modbus可以用系统内的特殊指令,也可以自己用TO和FROM去写,可以理解为TO是发送,FROM是读取,这样写可以条件控制收发数据省去了内置通讯指令的轮询的麻烦。

网友A:
你的1PG 模块如果是3U系列的话  最好是用(D)MOV   K0    U0\G0相当于TO指令

                                                                 (D)MOV    U0\G0     D0相当于FROM指令

                                                                   这种指令相对于TO FROM指令稍微好看一点  不过这个指令对你硬件的版本                                                                     是有要求的

网友C:
这个手册上面有介绍  TO k0 k0 k4000 k1  每圈的脉冲数是4000

网友D:
我现在都是直接用MOV给缓存赋值或者读取缓存值,to、from指令用的不多了,个人不喜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16EX  这个是输入IO单元     你直接接着你上一个IO编下去就行  不用写程序的  不过你在摆放的时候最好是将其放置在最后一个  IO模块尽可能放置在最后   然后就是注意电流消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0写到0地址里的40001寄存器里,这就是个modbus通讯(或者串口)的写法,modbus可以用系统内的特殊指令,也可以自己用TO和FROM去写,可以理解为TO是发送,FROM是读取,这样写可以条件控制收发数据省去了内置通讯指令的轮询的麻烦。

        精辟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