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6RECV读取不到Modbus仿真器数据

楼主(2021-10-13):
请教一下松下Modbus RTU跟Modbus Slave仿真器连接通信时,PLC F145 SEND指令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到Slave里,但是用F146 RECV时,PLC读取不到Slave里面的数据,请大神麻烦 指点一下!

网友A:
利用SEND可以写到Modbus Slave中

利用RECV读时提示Modbus Slave超时没有响应,实际上我们观察Modbus Slave是有返回的

我的判断多半是PLC和电脑之间连接电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SEND可以写到Modbus Slave中利用RECV读时提示Modbus Slave超时没有响应,实际上我们观察Modbus Slave是有返回的我的判断多半是PLC和电脑之间连接电缆的问题。...



关总你好,是不是有可能是USB转485的转接头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利用SEND可以写到Modbus Slave中利用RECV读时提示Modbus Slave超时没有响应,实际上我们观察Modbus Slave...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