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的正确操作方法

楼主(2021-10-13):
  为什么在使用电缆故障测试仪时找不出故障点?电缆故障测试仪正确的打开方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电缆故障的常用问题,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来有效的解决故障问题。

  电缆故障常用分为高阻性短路故障、相间短路、低阻故障、闪络性故障等现场常见的几种故障。

  1、低压脉冲反射法适用于低阻(低于10倍波阻抗)、接地及开路故障,并可以测试电缆的全长和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当电缆发生低阻或接地故障时,电缆故障点处的等效阻抗应为故障电阻与电缆特性阻抗的并联。电缆故障电阻越小,反射波形越明显。当电缆故障电阻为零时为全反射,由于测试端等效阻抗(测试仪器的输入阻抗)大于电缆特性阻抗,所以在测试端产生同极性反射脉冲。而在低阻或接地故障处,由于故障电阻小于电缆特性阻抗,所以入射脉冲进行故障点后产生反极性脉冲,并传输到测试端,接收到的反极性脉冲的下降沿就对应电缆故障点的反射波形。当电缆发生开路故障时,电缆故障等效阻抗为故障电阻与电缆特性阻抗的串联,开路即相当于故障电阻为无穷大,这种情况入射脉冲将形成全反射,在测试端产生同极性反射脉冲,接收到同极性的脉冲的上升沿与故障点的反射波形对应

  2、首先使用一定电压等级、一定能量的高压脉冲在电缆的测试端施加给故障电缆,让电缆的高阻故障点发生击穿燃弧。同时,在测试端加入测量用的低压脉冲,测量脉冲到达电缆的高阻故障点时,遇到电弧,在电弧的表面发生反射。由于燃弧时,高阻故障变成了瞬间的短路故障,低压测量脉冲将发生明显的阻抗特征变化,使得闪络测量的波形变为低压脉冲短路波形,使得波形判别特别简单清晰。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二次脉冲法"。接收到的低压脉冲反射波形相当于一个线芯对地完全短路的波形。将释放高压脉冲时与未释放高压脉冲时所得到的低压脉冲波形进行叠加,2个波形会有一个发散点,这发散点就是电缆故障点的反射波形点。这种方法把低压脉冲法和高压闪络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测试人员更容易判断出电缆故障点的位置。与传统的电缆故障测试方法相比,二次脉冲法的先进之处,是将冲击高压闪络法中的复杂波形简化为低压脉冲短路故障波形,所以判读极为简单,可准确标定故障距离。

  3、三次脉冲法采用双冲击方法延长燃弧时间并稳弧,能够轻易地定位高阻故障和闪络性故障。三次脉冲法技术先进,操作简单,波形清晰,定位快速准确,目前已经成为高阻故障和闪络性故障的主流定位方法。三次脉冲法是二次脉冲法的升级,其方法是首先在不击穿被测电缆故障点的情况下,测得低压脉冲的反射波形,紧接着用高压脉冲击穿电缆的故障点产生电弧,在电弧电压降到一定值时触发中压脉冲来稳定和延长电弧时间,之后再发出低压脉冲,从而得到故障点的反射波形,两条波形叠加后同样可以发现发散点就是故障点对应的位置。由于采用了中压脉冲来稳定和延长电弧时间,它比二次脉冲法更容易找到故障点波形。

  电缆故障测试仪常要解决的问题:

  1、电缆故障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决定了电缆故障测试仪器需要功能齐全,测试方法多样。

  2、解决故障是要通过许多仪器配合使用,才能达到解决故障的结果。

  3、电缆的绝缘、故障发生的部位、不同性质的故障,都需要不同的测试方法。

  4、有的时候电缆故障测试的难点在于厚达一米多的积雪以及恶劣的天气(气温低达零下20多度),这对于地下电缆探测仪及测试人员来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通过以上的了解。相信你对电缆故障问题基本上有了一些大致和判断和如何正常使用电缆故障测试仪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