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1-10-13):
空压机的永磁电机,为什么不能用普通变频器

网友A:
永磁电机和异步电机具有不同的启动特性和运行特性,尤其是永磁电机的空载反电势与供电电压的对应关系,和异步电机有绝然相反的控制理念,所以要用符合永磁电机特性的驱动器,包括变频器。还有一个目前国内外所有品牌的变频器自学习测量反电势都不准确,导致永磁电机的节电潜力不能充分挖掘,这是很遗憾的问题,施耐德变频器工程师发表的论文说,永磁电机替换异步电机的节电率仅为3.41%,这是很尴尬的问题,永磁电机的国标空载损耗为3.3%,异步电机的国标空载损耗是12.8%,也就是说必须达到这个损耗电机才能合格,它们中间的差值是9.5%,此外还有功率因数提高,电流降低所减少的铜耗,转矩增大,降低一到两档规格所降低的损耗差,在不改变任何工况的基础上,节电率低于12%,那只能说明你调试没有调好,大概率的原因是你反电势没有测准,EMF366永磁电机测试仪突破常规测量方法,能够在设备现场快速、便捷、精准测量空载反电势或反电势,来调整变频器额定电压和反电势参数,能充分挖掘节能潜力,永磁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生一定的退磁可能性,每半年或一年测量永磁电机的空载反电势,调整变频器参数,能使永磁电机始终节能高效运行,减少电机退磁,增加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