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皮带导向辊轴磨损了怎么修补?

楼主(2021-10-13):
  某矿山皮带导向辊轴磨损了,轴径:420mm,轴承型号:23184CA/C3W33。该导向辊处于皮带的回转位置,加上反转长度,整根皮带长5.4km。如果更换的话需要把整条皮带往后抻,这个力矩太大,没有支撑点很难实现。此次停机时间只有三十个小时,如果拆卸皮带,那么需要更长的停机时间,甚至要拆顶棚以及其他导向辊。看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会问“那到底应该怎么修补矿山皮带导向辊轴磨损”,别着急,往下看。

  v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导向辊轴磨损修补技术,与之前我们的传统修补技术相比,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可以完全在现场修复,不用对修复表面做二次加工处理,并且整个修复过程不会对轴本身材质及结构造成影响,安全可靠;

  (2) 可以实现在线快速修复,无需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轴磨损修补工作,可以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

  (3) 修补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设备正常维护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v 矿山皮带导向辊轴磨损修补的具体操作情况:

  (1) 先对矿山皮带导向辊轴磨损部位进行烤油处理,之后进行打磨处理,露出金属色,再用无水乙醇清洗修复面;

  (2) 空试工装;

  (3) 用无水乙醇清洗工装,刷SD7000脱模剂备用;

  (4) 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均匀涂覆在待修复部位;

  (5) 安装工装,材料固化;

  (6) 固化完成后拆卸工装核实尺寸;

  (7) 回装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