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模拟量通道切换方法?

楼主(2021-10-14):
我现在用的ABB  ACS  510  132KW的变频器,速度给定有两个,手动控制时候通过电位器给定速度输入变频器,自动控制时候,通过模拟量通道给定速度值,这样的话就有两个速度给定会冲突,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过外部开关量可以切换模拟量通道,ABB不知道可以切换不,怎么个切换方法,具体要改那些参数。

网友A:
可以实现,ACS510选择手自动宏,通过DI3切换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具体是510还是550,怎么切换的,记不清了。

以前见过这种控制方式,手动是变频控制柜上面的电位器给定调速,自动的时候触摸屏给定。

这个看变频器手册,ABB的手册还是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ACS510选择手自动宏,通过DI3切换



谢谢,非常感谢,还有点没有完全明白,就是参数9902=5时,默认的下面参数就是下面列表的功能吗?按照最下面参数设置还是按照端子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