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xl电涡流传感器的灵敏度校验

楼主(2021-10-14):
3300xl电涡流传感器的灵敏度校验

当安装和检验都正确时, 3300 XL 传感器系统(探头、 电缆和前置器) 如果监测器上的 OK 灯(绿色) 指示为非 OK 状态(即绿色

指示灯未点亮) , 那么说明:

现场接线/传感器系统 /电源出现了问题

探头距离靶面太近

探头检测的是其他的非靶面材料

靶面材料不是 AISI 4140, 或者

探头距离靶面太远

本特利内华达推荐采用下面的实际经验来保证确保 3300 XL 系统连续正常地工作。 如果用户执行了下列操作, 应采用灵敏度校验的系统工作情况:

更换系统部件(探头、 电缆或前置器)

拆卸并重新安装或取下并重新固定部件

确定部件是否损坏

彻底检修被检测的机器设备

请注意当传感器系统的输出突然发生变化, 或其输出与相关的机械趋势数据不一致时,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机械故障而非传感器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判断来对传感器系统进行校验。

灵敏度校验需要以下仪表及设备:

数字万用表

螺旋千分尺

10 kΩ固定电阻

电源( -24 Vdc ± 1 V)

灵敏度校验

1.  补偿机械间隙, 为电气零点调节螺旋千分尺。

2.  移动探头, 调节间隙达到电气零点。

3.  在千分尺上补偿机械间隙, 并调节至线性范围的起始点。

4.  记录表 3-1 中的电压值, 用下面给出的公式计算增量灵敏度( ISF) 和平均灵敏度( ASF) 。

5.  用下列公式确定大直线偏差( DSL) :

如果系统 ISF 或 DSL 超出规定的公差, 传感器可能出现了校准问题, 相关的详

细信息请联系本特利内华达。

上面叙述的内容是用 TK-3 对传感器灵敏度进行校验, 这种方法适合于粗略校验。 对于 API 670 系统校验, 必须采用更精密的千分尺和靶面。 用户可以使用

两种不同的 3300 XL 千分尺校验套件来校验本特利内华达传感器系统, 或者检查特定转子的灵敏度。 这两种千分尺校验套件都可用于不同尺寸的本特利内华

达电涡流传感器, 即从 3300 XL NSv TM 传感器系统到 3300 XL 11 毫米传感器系统; 另外套件既有公制千分尺, 也可选择英制千分尺。

3300 XL (部件号 330185 ) 是一种高精度的校验设备。 当用户对本 精密千分尺特利内华达传感器系统做验收试验时, 应使用这种精密千分尺。 本特利内华达

所有的传感器系统都具有一个特定的线性范围和平均灵敏度( ASF) , 对于正常环境温度和扩展环境温度还具有一个大直线偏差( DSL) 和 ISF 公差。

3300 XL 精密千分尺与一个高精度 4140 钢靶面相配合, 用来做精密测量和校验传感器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以及测量结果是否满足公布的技术规格。

3300 XL (部件号 330186 ) 直接用来检查转子上传感器系统的灵敏 轴千分尺度。 用本特利内华达提供的 4140 钢靶面对传感器系统进行校验得到的灵敏度

测量数据与实际测量灵敏度相比较, 从而确定是否由于振摆、 不同的靶面材质或传感器系统存在问题而导致测量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