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配置问题

楼主(2021-10-14):
请问各位大神出现这问题是哪一步配置错了吗

附上版本号

work 6.0

Ethernet 软件包3.03

krc4 8.58

网友A:
在那个workvisual中 把IO映射解开试试,看看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workvisual中 把IO映射解开试试,看看可以不可以。

这个我试过了,是可以,但这样我也没办法映射io 😂

网友B(2022-01-17):
卸载干净,重新安装

网友B:
Wv软件用5.0的。

网友C(2022-03-19):
先在示教器上把软件卸载掉,然后再重新安装软件,再然后workvisual配置重新下载一次,我就是这样搞得

一步、33公分

网友(2022-05-04):
楼主能分享下EtherNet是怎么与PLC配置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