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时间脚本

楼主(2021-10-14):
在力控需要编写指定时间自动运行脚本,8点10点12点14点.直到..第二天8点,最好时间在前台可以设置。为什么我用if #hour==8  than 执行脚本 end if 系统到了8点脚本并没有运行。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不会是 把then 写成 than  的原因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