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控制的这个多功能转换按钮是怎么用呢

楼主(2021-10-14):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主回路中多功能转换按钮(LW39B-16D-404/4)在手动,停,自动的情况下,那个是合上的,那个是断开的,感觉端子图和PLC图,和主回路图看的晕乎,使用正常。谁动这个万能转换开关的原理,结合图纸中的情况,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一个就是就地控制,一个是远程控制,就地控制就是按钮控制,远程控制就是PLC控制

网友B:
这种万能转换开关,一般图纸上会附上闭点表的。

SA1这个元器件上的1、2、3、4、5、6、7、8是它的接线端子。

你看主回路图控制部分,档位的水平虚线上的接线端子号后面的小黑点,结合前面的PLC图来看,SA1的5号端子前面的小黑点应该是画错了,先抛开不看。手动位是不是只有3号端子后面有个小黑点,那就是手动档位,只有3和4是这一组点是接通的,其他都断开。

再看停止位的虚线上是不是没有小黑点?说明停止位全部都断开。

继续看自动位的虚线上面的2号端子和6号端子后面都有小黑点,那么自动位1和2以及5和6这一组都是接通的。

如果没有闭点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照记好接线用万用表去量。

网友C:
你这个,手自动切换起到这样的功能,当旋钮打到手动时,依靠柜子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启停变频器。

当达到自动模式时,则断开手动控制回路,接通PLC控制回路,当PLC的Q0.1给出运行信号时变频器启动。

网友D:
自动,1~2,5~6通

手动,3~4通

图中SA1端口5左边不应该画黑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万能转换开关,一般图纸上会附上闭点表的。SA1这个元器件上的1、2、3、4、5、6、7、8是它的接线端子。你看主回路图控制部分,档位的水平虚线上的接线端子号后面的小黑点,结合前面的PLC图来看,S...

我认为自己量一下是很实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万能转换开关,一般图纸上会附上闭点表的。SA1这个元器件上的1、2、3、4、5、6、7、8是它的接线端子。你看主回路图控制部分,档位的水平虚线上的接线端子号后面的小黑点,结合前面的PLC图来看,S...



明白,这个是上下接通的,我一直以为是左右接通的,这样的话,5左边不能有小黑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r_nice_gu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种万能转换开关,一般图纸上会附上闭点表的。SA1这个元器件上的1、2、3、4、5、6、7、8是它的接线端子。你看主回路图控制...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1~2,5~6通手动,3~4通图中SA1端口5左边不应该画黑点...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