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过以太网模块与MODBUSTCP服务器通讯

楼主(2021-10-14):
本示例介绍移通创联以太网转换模块YT-MPI-ETH(以下简称 YT-MPI-ETH)的 ModbusTCP 客户机功能,以西门子 S7-300(CPU315-2DP)与三菱 FX5U 交换数据为例。本数据交换采用 ModbusTCP 协议实现,其他支持 ModbusTCP从站协议的PLC(如施耐德 PLC、西门子PLC 等),均可实现该数据交换,步骤类似不再重复介绍。对于支持 ModbusTCP 从站协议的仪表,S7-300 可直接通过移通创联以太网转换模块YT-MPI-ETH以太网模块进行仪表的数据采集。如下图所示:

移通创联以太网转换模块YT-MPI-ETH 的 DB9 公口(X1)连接 S7-300 的 网口FX5U 自带以太网口与 YT-MPI-ETH 的以太网口通过交换机连接,移通创联以太网转换模块YT-MPI-ETH通过 NetDevice 工具配置交换命令,实现实时高效的 S7-300 与FX5U 之间的数据交换。

该功能基于 YT-MPI-ETH ModbusTCP 主站功能实现,通过Device进行主站命令配置,无须 PLC 编程,提高了应用开发的速度和便捷性。

1.1  配置 FX5U

1.1.1、打开GX Work3,新建项目,以太网配置(内置以太网口)中,配置“Modbus/TCP 连接设备”。

1.1.2、编辑 PLC 软元件分配,按下表配置所示,D0 映射的Modbus 地址为 40001(HoldingRegister 的 0 地址);

1.2配置移通创联以太网转换模块YT-MPI-ETH以太网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2.1、新建客户机

1】 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 选择 ModbusTCP 协议,用于连接远端的 ModbusTCP 从站设备,此例中为 FX5U 网口,该网口通过上一章的配置,已经支持 ModbusTCP 服务器功能,且 PLC 的数据和 Modbus 地址映射关系也已配置;

3】 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FX5U 的 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130;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5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10s;

4】 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1.2.2、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1】  点击新建命令(S7-300 的 DB1.DBW100 读取 FX5U 的D0)

2】  选择[远程→本地],传输 1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3】  本地站点(S7-300)设置 YT-MPI-ETH 所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4】  远程站点(FX5U)的 D0 由上一章映射表可知被映射成 HoldingRegister 的 0 地址;故数据区域选择 HoldingRegsiter,偏移地址填 0,站点地址是 ModbusTCP 协议中的单元号,这边由于 FX5U 不是网关,故可忽略;

5】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1.2.3、客户机监视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说明通信成功。

1.3 验证数据交换

1.3.1、打开 GX Work3 变量监视表,对 D0 进行数据修改为BC12H;

1.3.2、打开 SIMATIC Manager 变量表,对 DB1.DBW100 进行数据监视,值为 BC12H;

注:移通创联YT-MPI-ETH-Z直通型,扩展的九针母口,支持 MPI/DP 通讯功能,可以连接触摸屏和西门子主站。

移通创联YT-MPI-ETH-Q  桥接型,扩展的九针母口,支持 ModbusRTU 的主从站功能,相当于西门子以太网模块CP343+西门子 Modbus 主从模块 CP341 的功能组合。两个型号的模块,以太网网口的功能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