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无法移动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楼主(2021-10-14):
龙门吊是桥式起重机的一种变形,它的金属结构像门形框架,承载主梁下安装两条支脚,可以直接在地面的轨道上行走,主梁两端可以具有外伸悬臂梁。

一般情况,龙门吊都能够根据实际作业要求进行移动的,所以如果出现无法移动的情况就说明龙门吊有故障。今日,小编带大家了解龙门吊无法移动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龙门吊都有可能无法移动,其中简单的就是断电。因此一点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要对江苏龙门吊的线路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电刷磨损严重、导管接头不平、单导电器和导轨连接不合理等现象。如果有的话,需要更换滚轮或导电器和电刷,并且重新连接导轨使其符合要求,是选用双导电器,防止问题的发生。

厂家提醒,也有可能是其中的导管被卡住或欢动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在定形夹发生松脱的情况下,要想解决这一原因引起的无法移动,要采用隔热板和添加定形夹,对浮动悬吊夹进行校正和调整。

综上,厂家简单分析了龙门吊无法移动的原因和处理方法,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实际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看看是否是本文列举的原因在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