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量积算控制仪的安装说明

楼主(2021-10-15):
(1)在表盘上安装热量积算控制仪的方法

  按照不同仪表所需的开孔尺寸在盘面上开好对应尺寸的安装孔,将密封圈套在仪表上,再将仪表嵌入到开好的安装孔中,然后将面板安装固定夹装在盘面后面,卡在仪表上下两面,向前推动这两个固定夹,使仪表固定在盘面上,再剥掉显示屏上的保护膜即可(如果在同一表盘上安装多台仪表,应参考上图中推荐的仪表间zui小间距,以保证必要的散热及装卸空间)

  (2)从外壳中取出表芯的方法

  热量积算控制仪的表芯可以从外壳中取出,其方法是将仪表前面板两侧的锁扣向外侧拨开,然后抓住仪表的前面板向外拔,即可使表芯与表壳分离。在回装时,将表芯插入表壳后一定要推紧,并将锁扣锁紧,以保证安装可靠。

  (3)热量积算控制仪安装说明:

  ①电缆的选择、仪表的安装和电连接必须符合VD0100“1000V以下电路安装的有关规定”或本地的有关规定;

  ②电连接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③负载电路应使用保险丝,以保护继电器触点在短路或电流超过继电器zui大容量时自动切断电路;

  ④输入、输出和电源应单独布线,同时相互之间避免平行;

  ⑤在仪表的电源端子上不要连接任何其它负载 ★传感器和通讯线应使用屏蔽绞线。

  (4)热量积算控制仪标准配线说明

  ①直流信号输入(过程输入)

  1、为了减小电气干扰,低压直流信号和传感器输入的连接线应远离强电走线。如果做不到应采用屏蔽导线,并在一点接地

  2、在传感器与端子之间接入的任何装置,都有可能由于电阻或漏流而影响测量精度

  ②热电偶或高温计输入:应采用与热电偶对应的补偿导线作为延长线,应有屏蔽层

  ③RTD(铂电阻)输入:三根导线的电阻值必须相等,每根导线的电阻不能超过15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