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电机故障如何排查?

楼主(2021-10-15):
电机直线模组是由电机驱动的,这使得原本纯机械的直线导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自动化的动作,如果配上PCL可编程器,那么就能实现更多复杂的功能了。那么既然电机对于直线模组如此重要,那它坏了,故障了,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小面小编就跟大家介绍直线模组电机故障怎么办:

  电机故障也是分情况的,有的可能是电机本身坏了,而有的则没那么严重,具体大致可分为
  1.电机完全动不了
  a.检查个部分电源和电路是否正常,如异常则修复。
  b.测量电机是否烧毁,如损坏,则直接更换新直线电机
  c.开关控制器是否异常,如损坏,更换。
  2.电机运行不顺畅的处理办法,这种问题可能更为麻烦,因为并不是完全用不了,就是用起来有异常,很多疑难杂症就是类似情况
  a.检查直线电机刹车车是否释放,如没有被彻底释放,则释放。
  b.检查钳制器和阻力器是否被释放,是否有异常,恢复正常状态。
  c.断开电源,用手移动滑座,看是否属于直线导轨机械方面故障,判断对应位置进行修复。
  d.联轴器的检查,查看对应的固定螺丝是否拧紧,如有松动也可能造成运行不顺畅。
  e.异物卡住的问题和b情况类似,但并非导轨和滑座本身问题,而是检查和滑座和导轨之间的空隙部分是否有异物掉落,如果有则及时清理。
  f.各部分润滑情况,定期做保养的直线模组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长期不保养,超过使用行程寿命的则会有类似情况发生,及时保养和润滑,如确实超过使用寿命则需要进行更换。
  总之,直线模组电机故障大致可分为,完全损坏和运行不顺畅两中情况,不同情况对应的检测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往往实际情况中,维护人员应当把两种情况对应的检测项目都做一遍,只是优先顺序不同罢了,这样可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