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分享】你所知道的电工小窍门有哪些,快来分享一下

楼主(2021-10-15):
俗话说,熟能生巧。其实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中无处不一藏着一些小窍门!

小窍门的存在,的确给我们工作带来不小方便,有时候可以说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说不定拥有小窍门的你可以让周遭同事“刮目相看”呢?

譬如:

1、在挑选电线、电缆时,可以通过将电线、电缆反复对折几下后,观察电线电缆绝缘皮有无开裂,明显变薄可以大致判断电线电缆绝缘皮是否符合要求。

2、在难以分清火线,零线,地线的场合,我们不妨先用验电笔找出火线,然后借助一只灯泡和漏电断路器来搞定地线和零线究竟是哪一根?先把灯泡接入漏电保护器输出端,再将火线压入漏电保护器一端,然后分别将要分辨的两根电线分别接入另一端做合闸测试。结果是:火线+零线+灯泡,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火线+地线+灯泡,漏电保护器动作。

………………………………………………………………

工作中你都有或使用过哪些小窍门呢?快来分享一下。

为鼓励有效提供小窍门的同学,将给予100~300积分的奖励。优秀的小窍门可以获得20MP~50MP的奖励哦。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分享,窍门就是一把锋利剁骨刀,再硬的骨头都会瞬间碎

网友A:
压接导线时导线所弯的方向要和螺栓拧紧的方向一致

网友B:
拧紧四个螺丝固定的箱柜时,要先对角上螺丝,不要一次拧太紧,要等四个全拧上后再对角上紧!这样子受力比较均衡!

网友C:
窍门1:北方冬季气温低,拨电缆皮时很麻烦,简单方法往地上啪啪摔几下,外皮脱落,这一点不太科学,不建议使用的伪敲门。

窍门2:电烙铁焊完东西后,不清楚电烙铁是否凉透,靠近鼻子一闻就能清楚感受到温度,小心烫伤鼻子

窍门3:维修时,所有线路接线端,拆的时候万用表二次测量,以排除是否还带电。这个结合“一律以带电作业方式去操作”,安全性能极佳

窍门4:新拨开电缆要去除氧化层,会拿钳子的鳄鱼嘴交叉的外侧那个棱去刮电缆,效果不错。

窍门5:新换电机接完线之后,接线盖一般不会直接拧紧,待电机试转,方向正确之后再拧紧。因为接这个正反转很玄学,一般10次有8次都接反

网友D:
窍门:怀疑一根多芯线是否断路时,长度过长且预埋了,2个人在线缆的2端,一段被要测量的电线接地,另一端用万用表一段接被要测量的电线,表的另一端就接线,若表蜂鸣档叫,则线没断路

网友E:
干电工安全第一,窍门就是:坚决不用手碰电线。(开个玩笑)

电工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要接电线,遇到那种细铜丝的电线经常会扎手,我后来发现一个神器,就是指套,买那种加厚的,果然这双手没再被扎破过。

网友F:
以前调试Profibus-DP网络总遇到接头接触不良或短路造成通讯故障,后来找了一个DB9的接头,把3和8引脚焊接上2个万用表的表笔插头,测试的时候把接头接到DP网终端的接头上,然后把表笔插头插到万用表用欧姆档测量,依次给DP接头打终端电阻,测量到220欧就是正常,否则就是接触好不好。

网友G:
如何检测变频器降温风扇的好坏以及通风道路是否通畅?

用细丝线系上一片鸭绒(或是质量很轻的东西)绑在细木棍的一端。

变频器降温风扇安装位置在上方时,鸭绒放置在通风口的上方可以测试风扇的好坏,放置在通风口下端看鸭绒是否飘向上方来判断通风道路有无堵塞。安装位置在下方,反之测试一样的道理。

网友H:
1,有经验电工在项目施工电厂放线得时候,到各个设备比如配电箱或者仪表处都会多预留一部分电缆,多出得余量按需预留比如配电箱一般进出线处绕配电箱一圈即可,仪表类到仪表接线盒处再多20-30CM,以防日后不时之需,而新手电工可能会忽略哦

2,设备出现故障需要检修时,有经验得电工不会直接先动手,而是先询问,再观察,最后在分析判断,合理解决问题,盲目干可能会有安全不确定性事件发生

3,项目施工放电缆需先挂标牌,做好标记,避免后期校线工作

4,电缆在竖直向下穿电缆管时,电缆穿线管时先在电缆头处用电工胶带黏住一个细绳,细绳另一侧栓螺丝帽,穿电缆时螺帽跟绳子会先露出来,然后拽绳子

5,白炽灯灯泡点亮过程中若溅上冷水或被硬物击破时,面对破碎的玻璃碴子时,不宜用手直接去拧取,以免扎

伤,这点从事路灯维护工作的同行应该深有体会。这时大多电工朋友会用尖嘴钳子去拧取,不但取不下来还会弄

的满地玻璃碎渣,十分烦人。别急这时将一大小合适的土豆、萝卜、地瓜等切成一大块,使大块面对准破碎灯

泡,将碎玻璃尖刺刺入土豆等物中,然后逆时针旋转土豆等,便可安全轻松地取下灯泡。

6,当我们电工朋友因种种原因被电弧强光灼伤眼睛较严重时,会出现眼球发红,流泪不止等现象,并有异物感,特

别是在夜晚更是难以入睡,这种现象我们俗称“打眼”,在经常接触电气焊的电工朋友中会时常遇到。据老电工师

傅传授的经验,可用消炎眼药水混合人乳数滴,分别轮流滴入眼睛,治疗效果明显,能很快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