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以太网转换器发展史

楼主(2021-10-15):
   西门子最早的S7-200以太网转换器是CP243-1,它的通讯标准属于S7-200TCP协议,WinCC不能够直接与CP243-1相连必须通过PC ACCESS。

  • 2010年大连德嘉首次推出了导轨式ETH-PPI产品,它能够将西门子S7-200的PPI口转成以太网,可以使用S7-300TCP协议与WinCC直接连接,而且它同时也具有S7-200TCP协议,也支持PC ACCESS与WinCC连接。

  • 2012年大连德嘉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与CP243-1功能相似的总线型以太网转换器:ETH-iBUS。它不占用PPI口,是通过侧面的扁平总线,通过模块方式与西门子S7-200相连,它可以放到S7-200后面1-7个模块中的任意一个位置,同时占用一个模块地址,也就是说如果您接满7个模块就不能使用这款ETH-iBUS产品了。它比西门子CP243-1的好处是无需使用以太网向导,而且无需填写TSAP,也不占用S7-200cpu内部的任何V区空间。它可以通过S7-300TCP与WinCC直接相连(WinCC内部自带的S7-300TCP驱动)同时它也支持S7-200TCP协议,可以通过PC ACCESS与WinCC连接。它是一款插上PLC只需重新上电就可以立即使用的产品,而且西门子原装的CP243-1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通过以太网向导填写TSAP才能正常使用。

  • 2013年大连德嘉又推出了简约型ETH-PPI,它的外形比导轨式的更加小巧,功能一样。

同期推出的还有导轨式CP243i产品,CP243i与ETH-PPI的区别就在于WinCC通讯时ETH-PPI可以实现直连而CP243i不能直连,其他功能和用法均相同。

之后大连德嘉又推出了专用于远距离通讯的CP243(remote)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用于实现西门子S7-200互联网远程连接WinCC、组态王、力控,Step7-MicroWIN等(需配合RCD模块使用),为很多跨地域的项目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差旅成本。
之后又陆续推出了PLC之间通讯的CP243u(详见www.dl-winbest.com)

  • 2019年大连德嘉重磅推出了功能更强大的迷你型ETH-PPI,它内部的芯片使用了低功耗的小型化芯片,使功耗更低散热更好,这样在长时间运行时不会发热,同时它内部还有与西门子最新的S7-200Smart型PLC PPI口相连的功能,它可以将西门子经济型PLC(不带网口)转换成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而且可以实现与WinCC直连 无需使用OPC。

目前大连德嘉的这款迷你型ETH-PPI产品是业内最小的以太网转换器。
目前西门子的S7-200smart 与WinCC连接使用的是PC ACCESS的方式,该种方式只能够连接8台200smart,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每次与WinCC连接通讯都是先发以太网连接命令然后发送数取数命令,然后关闭以太网通讯,它每秒钟都进行这种不断的连接断开以太网操作,对以太网通讯产生了大量的负荷,实际上是一款很不成熟的通讯方式,如果大家有截封包软件就会看的十分详细。

在2000年以后市面上有很多产品都是仿制大连德嘉的产品,更为恶劣的是连说明书都是用的是大连德嘉的,已经懒得令人发指,盗版盗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鄙视。

目前大连德嘉的迷你型ETH-PPI售价只有199元,这已经使得盗版者无利可图了。
附大连德嘉所有S7-200系列以太网通讯产品列表,供大家选型参考(点击查看大图)。

楼主(2021-11-26):
项目上很多人都会遇到西门子S7-200系列PLC本身自带的PPI口不够用,尤其是改造项目上,自身接口已经全都被占用了,想要再扩展出一个PPI口用于连接触摸屏等设备,那么实际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大连德嘉可以为您提供一套以下解决方案,只要在PLC后面槽位加入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PPI扩展模块就可以完美解决这种烦恼。

下面介绍下PPI扩展模块详情

通过背部总线连接西门子S7-200,以扩展1个PPI协议的通讯口,连接触摸屏等设备。

1、PPI扩展模块的PPI口协议与S7-200PLC出厂缺省设置一样,都是PPI从站模式(即点到点接口协议)。

2、PPI 扩展模块的 PPI 口地址是 2 (是固定不变的)。

3、一个 S7-200PLC 可以接 1-3 个 PPI 扩展模块,使用时软硬件无需做任何改动,即插即用。

实现功能

●    可连接西门子 SMART700/1000 触摸屏,或昆仑通态,步科,威伦等触摸屏。

●    可连接西门子USB-PPI、RS232-PPI 编程电缆进行在线编程(上传/下载)或实时监控。

●    PPI 扩展模块的 PPI 口的波特率为 187.5K、 19200、 9600。13.jpg

楼主:
受全球芯片影响,西门子S7-1200、S7-1500配套的原装屏供货量减少,价格也开始上涨,而且还买不到货,供不应求,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大连德嘉有一款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能够使S7-1200/1500通过该交换机连接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一样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因为他们都是西门子的产品,而且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给200/200SMART用的,但价格却便宜很多,货源也比较充足。可以考虑这种方式来完美解决缺货问题。交换机A型.jpg

楼主:
目前西门子smart200 系列货源紧张,对于小型PLC应用,大连德嘉M02型PLC价格经济,供货充足,不受芯片断货影响,它可以使用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也可使用S7-200smart 编程软件,自身带有6DI/6DO输入/输出,同时还可以连接西门子S7-200的各种I/O模块,除运动控制功能之外,几乎能胜任大部分的自动控制功能,未来几个月,受芯片断供和新冠病变异病毒的影响,西门子PLC的出厂数量应该很难达到用户要求,未雨绸缪,用大连德嘉M02 PLC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目前已经进入年末,大部分工程已经完成,闲暇时间不妨先买一个M02试一下,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轻轻松松就解决你PLC断货涨价烦恼!

楼主:
注:M02 PLC是大连德嘉2016 年推出的兼容型产品,经大量用户使用和反馈,不断升级完善,最终达到完美,它在强电磁脉冲干扰下,仍然可以进行高速以太网通信

楼主:
        M02 PLC是大连德嘉2016 年推出的兼容型产品,经大量用户使用和反馈,不断升级完善,最终达到完美,它在强电磁脉冲干扰下,仍然可以进行高速以太网通信。价格经济,供货充足,不受芯片断货影响,它可以使用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也可使用S7-200smart 编程软件,自身带有6DI/6DO输入/输出,同时还可以连接西门子S7-200的各种I/O模块,除运动控制功能之外,几乎能胜任大部分的自动控制功能。

网友A:
关注 最后一款PLC最近火爆啊

楼主(2022-02-28):
引用 网友A:
关注 最后一款PLC最近火爆啊



大连德嘉的M02型PLC,经过多年的客户使用,客户反馈很好,是一款非常稳定的产品。它可以说是大连德嘉的200 SMART PLC(兼容西门子200PLC,带有以太网口,网口编程)。

   M02型PLC使用的以太网通讯接口芯片和s7-200 SMART一样,抗干扰能力和西门子同一级别(通过长时间电弧放电强干扰,也不会出现断线的情况),网口通讯速度达到百兆级,带有一个RS485口(可做PPI协议或Modbus协议),而且还带有BodbusTCP协议,晶体管6DI/6DO,并具有12个以太网通道(可以同时通过以太网连接12个上位机或者触摸屏等),还带有6个PLC通讯的以太网通道,可以和200smartPLC以及200PLC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