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番茄可以做电池,生番茄可以吗

楼主(2021-10-15):
据说番茄可以做电池,生番茄可以吗?

单个番茄与铁棒+铜线,能量可以多大

网友A:
木有听过

网友B:
小学生科普实验吗?

任何二种金属在电解质中都有电动势产生。二只万用表笔蘸点唾液,指针都能动。

网友C:
电池原理

楼主:
我要做的生物电池,最好是功率达到0.1W功率及以上,功率输出时间达到0.5小时以上,串联数目不大于5个,电压在1.5V~5V,这个可以做出来吗?也就是驱动低功率LED灯泡

网友B:
目前微功耗传感器已经不用接电源,利用环境振动、温度等能量发电供IC。专门的振动能量收集IC都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