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捕获功能(探针)

楼主(2021-10-15):
用台达50mc通过Ethercat控制轴带动一个直径600mm的滚筒,采用伺服高速输入口抓取轴当前位置,产品经过时,上升沿捕获位置,离开时下降捕获位置,再进行相减,得出产品尺寸,但是每个产品测量出来最多有1.3mm的误差,排除机械打滑,产品尺寸一样,欢迎大神来讨论~~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传感器的最小检测直径是多大呢?有没有试过低速误差是否小了呢?

网友B:
会不会你电子齿轮比与脉冲数换算对应关系有小数点,导致出现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传感器的最小检测直径是多大呢?有没有试过低速误差是否小了呢?

用的是色标传感器,松下lx101,响应速度0.45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电子齿轮比与脉冲数换算对应关系有小数点,导致出现累计误差

我这个是单方向运转,并且每次产品过来都是以当前点记位相对零点开始计算的,这种会存在累计误差吗

网友A:
那光柱最小直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