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VP04AD-E2,绿灯闪烁,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6):
求助,各位大侠,台达DVP04AD-E2,绿灯闪烁,怎么回事?
上面我写了To指令,对么?04AD插在CPU右侧第一个位置、4个通道想设定成4~20mA。
CR#8是什么意思呢?感谢各位。
没接线的

情况 下,D9900=65521,D9901=65531,D9902=2,D9903=5534,。

网友A:
看你问题多,还是看看相关视频比较容易理解,台达的没找到,可以借鉴一下三菱的视频!
1.绿灯闪烁说明硬件线没接对,2指令用得不对了,最后的K4 代表写入的笔数,K1 就行了。第二行里的K100先改为10看看效果。CR寄存器的意思,#8代表了8号寄存器。那么你可以先写一个TO设定模式就行了,然后直接读CH1里的值,看看成功不,这读取最好一笔测试成功了,再延续。